行幅无法调节

楼主(2008-03-05):
前两天修一台CRT显示器,很老的板子了一切正常后发现行幅无法调节,大小都没法调.3种分辨率都无法全部显示,大概有3厘米的宽度,枕形失真也没法调.行管,行幅调整管,上下阻尼管,上下逆程电容都换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会不会是CPU或ROM块有毛病

网友:
你查一下S电容,Cs电容,以及Cs控制三极管。论坛里有这方面的。你找找。

网友:
如果光栅形状正常,只是行幅无法调节.可检查CPU送往行幅控制电路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S校正电容.

还不知道和S校正电容也有关系了,今天晚上作梦梦见能调了,哈哈
我看看再

网友:
上下阻尼管最好用原型号,要不然有些管换上去行幅就是死活不能调

网友:
你在调整时沿着调整信号的输出脚一级一级的测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
是中间只有3CM吗?
先看看是不是升压的机器
看看二次电压是多少哦

网友:
看一下从行幅管C极出来的电路上 有没有一个电容,好像是220V100uF的,具体的大小忘记了,这个电容坏也会出现行幅不能调,还有就是行幅管的供电对不对

网友:
没那么复杂 查阻尼二极管和枕校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是不是CPU的S矫正信号没到位啊!!(不要吐我,我忍不住说的)

网友:
检查一下行幅控制电路,cpu到行幅管的那路

网友:
我看可能是电感松焊!或是连到校正管那电阻开路吧!还是把简单的查一遍再搞其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