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6566板子时好是不好??????????????

楼主(2008-03-05):
我有一块ms-6566的扳子 有时能行 有时诊断卡跑d1到d3 而且复位灯也一闪一闪的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办啊???
求助

网友:
用手按住CPU座试试。这段时间我修了N块845的板子全是CPU座虚焊。

网友:
不用试了,这块板子最常见问题就是座子虚焊

网友:
你把座补焊下,在顺便检查下其它的地方是否还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 问题解决了是cpu底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