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F级问题

楼主(2008-03-05):
请教大家一个希捷硬盘一加电就直接进入了F级了
提示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查了一下资料好象是要做F级维修,不知道在F级下面做操作

网友:
用pci吗?界面上边有个灯泡,就用那个做F级,置顶帖子里也有视频教程

网友:
是F级维修 做SF,不会我的那个硬盘也要做SF呢
做SF的时间好长哟

网友:
SF是什么?

PCI里面有个灯.又没有图,真不知你们说什么了!

网友:
先找准故障再来吧,F也可能是电路板引起的还有敲盘也是,所以修要敲的盘最好先换下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