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笔记本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08-03-05):
电源故障求助
笔记本开机电池不充电,电源灯黄绿闪烁不停,接电源适配器应用正常但电池充不进电.另BIOS记忆不保存.每次重插电源都须指定引导盘.曾焊接过电源开关是否有关系?
请高手指教,先此谢过!

网友:
cmos电池换过,仍不解决问题.另重设bios后易死机(如按键或输入过快时).而慢慢输时则不死机.这一切都始自开关按键被换过之后!焊接开关脚时烙铁未拔.时钟也不记忆.

网友:
有可能是超级I/O坏了 要具体型号和芯片组看了才知道  不过这个应该是主板问题 跟你焊开关应该没关系 除非你在焊开关的时候没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