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L6711引脚资料,谢谢!华擎板子

楼主(2008-03-05):
华擎915GL 板子.主供电只有0.95V 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1.方型的(新手没见过) .哪位师傅有L6711引脚资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cn.ic-on-line.cn/IOL/datasheet/L6711_1262379.pdf

打开就可以下载了,下次不要自己不找就来要!!

网友:
我汗。。

在百度找了一天?? 楼上的2位更要汗一下。。
本站就有:

http://www.chinafix.com.cn/down/2007/1025/3704.html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电压是上JFZ还是上U时测的?如果是前者的话个人认为此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是的.我用的JFZ 上真U 主供电是1.45V

不跑码?,FF.
内存电压2.5 3.3 1.25 时钟电压为0.79V  AD线对地阻值.内存为480. AGP  465
PCI 复位0-3.34.IDE1脚0-5跳变.

此板是华硕P4DUAL-915GL集成声卡,显卡.网卡.带PCI-E AGP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说一下.此板是从同学收来的.主板 CPU2.4 一起OVER

网友:
"是的.我用的JFZ 上真U 主供电是1.45V"

电压正常的

不跑代码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具体请参考专题区或新手区的帖子

网友(2008-08-22):
汗一个。。。电压正常哦~~~孩子~~

网友:
我也找一上午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