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液晶 一直显示调整框 我新手拆开了该杂修【已解决】

楼主(2008-03-05):
各位高手
光修过主板 没修过液晶显示器
客户说这个问题
我认为病不大 就接下来额
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我想是不是控制板连键问题啊
病大不大 大的话我就不修了 还给他
报价比较低

网友:
我想是控制板的事情
控制板到驱动板线有2根是和开关按钮相连的
我想它的开机原理是不是也是短接这两根针就行了
高手块来帮帮小弟吧

网友:
你拆开后直接把那显示调整框的那个控制按键取下来,在开机看看还有没那错误的提示?如果没有了,直接换掉按键;要还有提示则是别的问题,也可以把所有按键全部拆掉看看,否则,就是其它部分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这样说吧,按键漏电的比例占95%了,如果非按键故障的话,驱动板的MCU故障多了,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
现在接上接头显示“超出显示范围”
我估计问题不简单吧 。。。
看来还得跟客户说说涨价呢
但是换驱动板也得找个一样的啊
要是修的话也不知道怎么修 啊

网友:
开关按键肯定有问题
因为接上电就开机
希望是接口的毛病
要真是我把那四个接口线都给剪了 就行了
就怕不是 唉
现在机器放在店里 下班了

网友:
你设置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各是多少?看你说的情况,应该象驱动板的问题,"超出显示范围"和"非最佳模式"等故障在三星的机子见得较多,报一下你的准确机型,MCU型号,还有MCU上面的程序标识是什么,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到你,尽量报详细一点,最好也能报上屏型号.

网友:
大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现在不在店里 下班了
明天我给报上来
方正的品牌机,具体型号还不知道
另外 mcu我不知道在哪里看 大哥给指点指点
以前光顾修板,显示器也没咋练
到现在板修的不咋地 显示器也不懂唉
驱动板不是非得换吧 可以修吧应该

网友:
刚才给客户上门修机器去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再说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和我的情况一样啊,接了个液晶最后还是让用户给拿回去了!

网友:
到店里了
我看了上面贴的有张纸
写着
T782KAXCDVF1N
lcd MONITOR
MONITOR FG780-TB

主控板上芯片写的是
MST8111B
AF16009999E
0441F

还有个是winbond的芯片
w78e65p-40
446lf24267840-142sa
都是大写
高手给看看

楼上jlhdcwl (还是我) 高手
现在是这个面板用户也就不用 因为本来就是
坏的 我跟他说只要屏幕上不显示哪个框框就算
我修好了 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线直接剪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多数都是面板按键的问题,包括CRT显示器的面板键,用表可以测出是哪个的问题,不要焊掉,因为有的键一加热表现就正常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又出问题。

用表怎么测量哪里的问题
开关上一共有5个焊点
3个通一根线
2个同一根线

网友:
我好像有点知道了
刚才试了下
把按钮按下后5个焊点基本上都通
而不按的时候正常的应该2个通 3个通

我现在就测到一个 不按的时候
上面两个焊点对下边有2个焊点是200左右
而别的按键 都是1无穷大啊
是不是这个微短路

但是开关按键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明明通电就开机啊

网友B:
我刚才短接了 电源开关按键
没有插控制板
还是有输入超出范围的字样
看来真是问题大了。。。
这可咋办

网友:
这下估计应该是
mst8111b 芯片坏了吧
看来还得拿到科技市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短接了 电源开关按键
没有插控制板
还是有输入超出范围的字样
看来真是问题大了。。。
这可咋办

我也认同楼上各位的说法。
1.首先要解决按键的问题。
2.以我自己经验而论,按键问题不会造成“超出显示范围”,所以驱动板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3.你先确认一下现时的主机分辨率,我建议高分状态与低分状态都试一试,如果排除按键问题和还是“超出显示范围”,就要排查驱动板了,W78E65P-40  和24C16都有可能,如需写源程序的话,把W78E65P-40上面的标识印字帖出来。看看大家能不能帮你。

祝你好运~~~~~

网友B:
是上面贴的哪个白纸吗??
我把它给撕掉了。。 不会这么背吧
我以为哪个没用的
800*600我也试过了
还是那样
不是mst8111b 这个东西是芯片
而是 W78E65P-40 的问题吗?
源程序怎样写啊
这种问题一般拿到同行哪里不知道修下得多少钱
我还没有修液晶的同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上面贴的哪个白纸吗??
我把它给撕掉了。。 不会这么背吧
我以为哪个没用的
800*600我也试过了
还是那样
不是mst8111b 这个东西是芯片
而是 W78E65P-40 的问题吗?
源程序怎样写啊
这种问题一般拿 ...

1.是否已解决按键问题????(这一点重要)
2.MCU上的帖纸不能随便撕掉,那个是厂家的源程序标识。W78E65P是个单片机,需要写入程序才能正常使用,而你所说的“白纸”正是厂家的程序标识,如果要写程序的话,还是需要与标识上相配的程序才能正常使用。
3.MST8111B  是SCALER,不会造成你现时的故障。

网友:
1.是否已解决按键问题????(这一点重要)
2.MCU上的帖纸不能随便撕掉,那个是厂家的源程序标识。W78E65P是个单片机,需要写入程序才能正常使用,而你所说的“白纸”正是厂家的程序标识,如果要写程序的 ...

大哥 我真心的叫你大哥
谢谢了 呵呵
真是按键
就在我装上外壳准备拿到科技市场时候
怀抱最后一丝希望再次开机
挨个按控制按键
发现按着auto键 不丢  就会消失那个框
于是我拆开机 用铜线把auto键给短接起来了
也就是等于一直按着auto键
问题是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一直这样会不会烧掉某个元件
不过总共5v电压 应该不会有问题把
大哥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