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压正常,二极体值 低是否是桥坏了

楼主(2008-03-05):
DB桥,测旁边一组供电的电容,电压为3.3V,但打其二极值才7,是否可以判断桥坏了,还是有其它地方坏了?

网友:
拿掉网卡再测下~如果还短就OVER~~~~

网友:
无集成网卡?那不是桥坏了?

网友:
把电源20PIN或24PIN拨了再测量!
可能是测到了3.3V电源的阻值!

网友:
拨了电源测出的阻值仍是7
一定是有故障啦!
要查阻值偏小的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桥坏。

网友:
阻值低于多少才能判定是桥问题呢
我一直认为为0才算有问题
就像有时候测mos管 有的d跟g或者s量
发现有一个是012 这个样子
很小 拆下来量就是好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mos管只要不是000就不算坏
但是桥边上的电阻我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