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CB主板做不上系统

楼主(2008-03-05):
我有一块杂845GLCB主板,做系统时每次启动到XP欢迎使用那里就起不动了,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死机,只是反应有点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刷过很多BIOS都不行,这个板子有点凝点就是,内存跑到26时又重C1跑到75正常 每次都这样,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硬盘你检测过没有呢
?

网友:
循环跑代码的话,你换IO试试看,另外,换一个晶振试试

网友:
先换根好的条子看下吧~~~~~~~不一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A:
条子,硬盘都没问题,换了新条子也一样,硬盘也换了N个就是不行

网友:
一个个部件的更换,直到确实是主板的原因时再参照主板维修流程进行维修!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一块板子刚开始是不开机,后来查出是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后就好了。加诊断卡和你的板子一样跑两遍码。不过可以正常使用我就没再管。

网友A:
现在主要是做不上系统呀,在XP欢迎使用那里就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