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这样的BIOS问题吗?

楼主(2008-03-05):
两个845PE的板,所有的芯片都是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一块板的BIOS芯片在IO旁边,另一个板的BIOS在南桥旁边,而它们的BIOS程序却不能互换,换了的话,一块板跑A6,另一个跑A8.
这问题我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能找到原配的BIOS干吗要互换使用呢,要那样的话,各种板子也不必分牌子和型号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啊,虽然芯片不同,但是很多控制方式变了;
比如一块板的USB是有I/O控制,另一块板
却是南桥来控制,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啊,虽然芯片不同,但是很多控制方式变了;
比如一块板的USB是有I/O控制,另一块板
却是南桥来控制,肯定就不一样了!

没见过USB由IO来控制的板~
请问下LZ:板上的插槽数量可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板是一模一样的,只是BIOS芯片位置不一样,插槽当然也是一样的.

网友:
第一次碰这样的问题。。楼主的两块扳子的牌子是否一样

网友:
这个很正常,希望LZ在互换BIOS之前要看清两种板形是否一样。。

网友:
牌子一样,那就是版本不一样了,不是一个时期的,会有所不同。

网友:
我的也奇怪

两块板子只能共一个BIOS,把它读出来用另一个芯片写进去也不能用,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