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HIP6302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3-05):
遇到两块板子一样的问题 无CPU主供电 主控电源IC HIP6302 驱动IC两个HIP6601  HIP6302 vid识别正常 3脚(vid2)有3.3V电压  VCC有5V供电 8脚FS有1.25V 无PG电压
HIP6302+HIP6601都换过(确定是好的) MOS和主供电电容全部都换了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哪位师傅有维修这样的主供电的经验

还是如何在路测贴片电容电阻的好坏 最好是简单实用点的。。。

网友A:
是478的主板吗?如果是的话,请测一下CPU座上的VCC_VID这个电压的值,看看是否为1.2V左右,如果不是,则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 的解答 不知道VCC_VID这个电压怎么修法?还望详解。。。

网友:
VCC_VID最常见的由LV12控制,有的由LM324转换.........

网友:
谢谢啊毛兄弟的解答 我明天再看看板子上的vcc_vid电压是否正常? 不过现在电源IC的VID识别管脚已经有正确识别的电压(3脚有了3.3V电压) 不知道VCC_VID在先?还是VID识别管脚在先?

网友:
会修这样的故障,都是高手哦!

我要向高手哥哥学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478的主板吗?如果是的话,请测一下CPU座上的VCC_VID这个电压的值,看看是否为1.2V左右,如果不是,则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这点是我们平时维修中比较容易忽略的,都以为换了芯片基本上都可以修出来,其实不然!
谢谢老大的提醒~

网友:
VCC_VID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疏忽的点

我只修过一例,

网友:
大家能不能说下 VCC_VID有1.2V和无1.2V都是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B:
478假负载上只有一个标着 vid  是不是VCC_VID啊 并且无电压...

网友:
假负载没见有这个vcc-vid的测试点啊。

网友B:
怎么没人回复下啊/......郁闷 板子还没修好 不知道怎么下手啦...
不知道把PG脚撬起来 引过来一个3.3V的电压怎么样?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人回复下啊/......郁闷 板子还没修好 不知道怎么下手啦...
不知道把PG脚撬起来 引过来一个3.3V的电压怎么样?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下  谢谢啦

好像不行,有试过RT9241的

网友:
一般假负载上的VID0--5都是短在一起的,所以治具上是只有一个点,在时钟那一竖,从下数上去第4个PIN。
CPU没主供电,内存电压没有,或者偏低也会影响的。

网友:
楼主  能否也说说  开机现象啊   直观点的下次看到现象就知道问题所在  抓重点

插座有没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8假负载上只有一个标着 vid  是不是VCC_VID啊 并且无电压...

直接拿下假负载,测AF4

网友:
我认为CPU旁边的电阻电容小三极管应该检查下

网友:
学习了,之前遇到过一片技嘉的,和你这情况差不多,但还是没搞好。

网友:
学习中,正在积累经验啊,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啊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8-04-28):
学习在实践中积累,谢谢你们的支持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弄,以前刚开始学时,修识别电压一不小心短路了,结果元件坏了一大堆,板子也报销了,现在一看见这就想起当年的事,维修应细心细心再细心的。

网友(2008-06-06):
我昨天烧了块U
我的P42.8啊

网友:
原帖由
陪你去看海
于 2008-3-25 17:32 发表
直接拿下假负载,测AF4
请问你说的AF4是顶视图还是地试图?我现在几本书上有的是顶视图有的是地试图。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换个试试!!!

网友:
董师傅,解决了没有呀?我今天碰见了一块和你的情况一样的主板,内存供电和NB的1。5V都正常,就是CPU无电,我测试了CPU供电的场管,是好的,换了 HIP6302 和三块HIP6601,都没有用。。。。。

网友:
这个是我以前发的贴子,各位不知道的朋友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CC%EC%CE%DE%D1%DB

网友:
我把6301边上的一个小三极管下掉了,CPU有电了,1.75V,但NB的原来1。5V的电压也成了1。75V.NB很烫,数码走FF,找不到一样的小三极管,怎么办??(小三极管如何代换??)

网友(2009-09-01):
这样的问题,看看北桥和南桥,内存,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再修CPU, 电压

网友:
其它的电压如果不正常,再怎么修都不用的,先解决前面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