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开机显示网络硬盘找不到,按ESC退出?

楼主(2008-03-05):
今天去买了一片MSI的板子,每次开机显示网络硬盘找不到,按ESC退出.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怎么去除?

网友:
你收无盘网上用的机子?不网卡拔了看看

网友:
设置不对吧,改下启动项,另外,可以禁用网卡看看

网友:
估计是BOSS打开了网卡无盘启动项..关掉就行.如果是独立网卡就吧上面那个启动心片拔掉..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把网卡拨了,不是要外加网卡了吗?还有不取网卡芯片能搞定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有问题把
可以恢复一下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