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液晶问题

楼主(2008-03-05):
优派VA721 开机闪一下就暗掉  指示灯绿色 能看见电脑进入系统  请问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驱动QZ9RRAD的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高压驱动板的问题,也就是保护了.灯管有个别坏掉出也能有这样的故障,可以先找根高压条点下屏,不难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先用排除法确定故障范围再进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高压驱动板的问题,也就是保护了.灯管有个别坏掉出也能有这样的故障,可以先找根高压条点下屏,不难判断问题所在

认同,一般出这个故障,按比例来分,起码占80%都是高压板的多,一般我们维修高压板故障时,尽量先检查高压板的供电电路和补焊,因为高压板属于高压电路还有它的工作电流要比驱动板大,长时间工作后,由于元件发热引起管脚接触不良,从而进一步导致元件损坏,明基的通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