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1rc7拖尾,场部分和视放部分都已仔细检查过

楼主(2008-03-05):
AOC 7K1rc7能正常显示但拖尾,屏幕水平方向有许多横线,就是每个图标底下都有阴影,场部分和视放部分都已仔细检查过,前后极视放块换过,那些供电电容也换过,已排除虚焊,一开始就补过焊了,还是拖尾,没思路了,请同行指点!
横线

网友:
注意视放后级IC散热片金属部分要和散热铝片良好接触,用刀割道伤痕在上紧

网友:
应该还是与电容有关系,就是视放供电那块,可以测下正常机器的视放电压比较下,还有就是加速极电压也附带测下一般都有200~300多伏,不知道你有没怀疑像管老化,没发图,胡乱猜的

网友:
应该不是显象管老化,视放供电的电压都正常,而且电容也换过

网友:
场输出电路的消振电容换了吗?

网友:
已修复,换尾板上的5个小电解电容后,此机修复

网友:
三个无极性的,两个1UF/16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