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的行电流问题

楼主(2008-03-05):
17CRT的行电流,应该是多少为正常

二次电源前面多少,后面多少

谢谢指教
5楼我觉得说的很明白,详细

网友:
前面后面都可以作为参考标准.大小一般在500MA-900MA之间

网友:
很少关心电流

行电路那些一般我都是测电压,怎么电流不对也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T版主啊,你说在500 ~900mA之间是不是有点高啊,我通常测得的都在500mA以下的

网友B:
把电流表串入二次电源前一般测得的是500--600MA,少数也有达700MA的,如果电流表串到后次电源后(后次电流与高压包之间)一般我测得的在350--400MA。

网友:
要看是升压还是降压的机器哦
升压的一般是250-400左右 2008年3月6日看机器型号
降压的一般500-6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流表串入二次电源前一般测得的是500--600MA,少数也有达700MA的,如果电流表串到后次电源后(后次电流与高压包之间)一般我测得的在350--400MA。

你说的我觉得最好,但也谢谢其他朋友,我的问题是行电流400ma,但二次电源前测是730mA逐步升到980mA。黑屏电流继续过1000mA不敢再开,关电源,马上开机重复上术故障,包,偏转,行管,升压电容,电感,管,S1D2511均从好机器上代换过,没问题。升压管G极由3.4V逐步升到4.8V保护。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但为什么G极会逐步上升呢,我应继续查哪里呢?请你指教

网友:
我修显示器还没有测过电流,我认为电流不正常,电压也不会正常,同时也可能回出现一定的特征

网友:
后面的应该是300ma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