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次电源

楼主(2008-03-05):
请教一下修升压型二次电源有什么高招可以防止电压过高?

网友:
电压过高会屡烧行管,这时可以先断开升压管。。。
看看能不能正常点亮如正常,就查二次升压电路,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逆程电容也会引起屡烧行管。。
(师父今晚刚教我们的二次电源)...

网友:
大部分升压型的二次电源需要行脉冲才能正常升压.升压过高的一般情况均是由升压反馈控制电路引起.升压放大电路引起升压过高的比较少.个别升压电感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为防止升压过高而击穿行管.可断开升压监测一下50V行电压下的升压反馈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是呀!我同意上楼!再说一下维修心得!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