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302CB问题

楼主(2008-03-05):
今天看了一下HIP6302CB的资料.自己动手试了一下,有了一点小发现(菜鸟及发现)
电路图中明显明显指出第10脚VSEN的一脚直接接到CPU的VCORE脚.
测试下,电压正常.

在这想问各位一个问题.FS/DIS这个脚在电路图中接了一个电阻然后接地.为什么用黑表笔点了一下CPU风扇就停止转动了.
菜鸟一个,请大家告诉我一下.

网友:
FS/DIS (Pin 8):

    与一电阻Rt相连后接地,Rt的大小决定后面HIP6301的转换时钟的频率大小,如果该引脚直接接地,则导致后面的转换电路关闭

网友(2008-10-04):
没电压

为什么我上假负栽就有电压;上CPU就没电压啊!我不知道怎么修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