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17寸 D777-DXBF 双行管电路,行不起振

楼主(2008-03-06):
MOD:             EMC17寸 D777-DXBF

自查经过:       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5。8V ,13。5V , 190V,82V  ,-13V    此机是双行管的高压分离电路

                      行不起振,经测,行管Q608 (5411)是好的,二次电源管Q612  的S供电正常,190V, G极控制电压略低于D极电压,

                      187V,  D极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电源是接通的),电压为146V,  一开机,电压随即变为0,     高压包上面的供电管J449,

                      情况稍有不同,S供电190V, G极187V,但D极无论开机与否,都无电/         经测,两个J449都是好的,  高压行管,也是好

                       的,  扫描IC TDA9112的26脚行激励电压正常,4。68V,     28脚的B+控制输出也基本正常, 5。12V,      X射线脚,

                       在4V左右,没有跳变。          二次电源的滤波  250/47,  都有检查,确定无失容,  阻尼与逆程都正常。

                       现在郁闷的是,开机行管的电压立马就变为0    ,        因FBT是分立的,偏转行管也是好的,感觉应该在二次电源的反馈

                       电路,  按思路下查,至今无果

请求各位:        因本人修双行管电路的显示器很少,望大家多多提供宝贵思路,

      另:           哪位朋友,有此机的电路图,望传一份,谢谢   此机与实达的787N电路图完全一样,与EMC 787N不一样

                       谢谢···

网友:
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

网友:
J449的G极的高电压,是D极的180V降压过来的啊,
扫描IC的B+控制电压输出正常啊

网友:
断开偏转行管,在其C极处接上灯泡作为假负载.看能否正常降压.

网友:
今天我断开了偏转行管,在CE处接一60W灯泡,作负载,通电,灯泡不亮,测C极处,仍无电压;
后发现Q612-J449的G向S有一个数值,拿下测仍有,没急着换件,用灯泡接在Q612的D -S 处,
通电,灯泡可以亮,开机,灯泡亮度加强,  后用J512换在Q612的位置,  测其S极电压在190V,没几秒钟,S极没电,立马断电,测由190向Q612通道的一个限流小阻烧坏,测J512,DS已穿,测行管Q608  -5411   CE穿

网友:
该是用示波器的时候了!!!!!
加油啊!!!~~

网友:
8楼的哥们:

        我用灯泡作负载,把降压管下下来,接在DS极上, 偏转行管没动,
        然后通电了,通泡可以亮,但没有正常嘀降压,下下灯泡来,偏转行管是好的·
        你说的引200V给行管,不烧才怪,解说一下··

网友:
这种时候,如有单独的电源50-80V直接于二次电源,进行判断行扫描高压部分工作正常与否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