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自动跑向左下角或右上角是哪儿的问题呢?

楼主(2008-03-06):
我同事有个
笔记本
,原来是显示不正常找人做了北桥后显示正常了,但现在鼠标会自动跑向左下角或是右上角是什么问题,用内置的鼠标也是这样,是哪儿的问题呢?
笔记本

网友:
鼠标不同的机器控制芯片也不同,有的是单独的控制芯片有的是EC控制器控制。不好说。修的北桥怎么鼠标会跑呢?它是由南桥控制才对呀。笔记本上的是控制板还是指挥棒?指挥棒的话把帽子弄下来看看还跑不跑

网友:
笔记本不太懂, 希望楼住解决了说一下,给我们学习下经验

网友:
笔记本是东芝TE2100,自带的鼠标是指点杆的那种,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我见过东芝的有这样的问题,型号不记得了,最后解决是适配器的问题,当时用的不是原装的,用了一个原装的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按五楼的朋友说的,我换了稳压电源也不行,看来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原来用的也是原装的电源适配器,还是应该对你说一声谢谢。

网友:
现在是用外接鼠标和原机的鼠标都不正常呀,是不是南桥又出问题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真是很少遇到吧,我再顶顶等着高手过来指点一二。

网友:
哎,这个90%是键盘的问题,你自己不会弄的话,直接换个键盘,会弄的话就把键盘拿下了,把键盘和主板连接的排线中鼠标的几根剥掉就行了.

网友:
学习中,好的话说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往往是USB接口供电电压的问题,可以考虑换个鼠标看看,也可以换个插口,我买电脑时配的SONY鼠一插在右上脚的USB口上不移动鼠标,指针自己来回跑,插在左面USB插口上就好多了,后来换得罗技无线鼠后插哪边都不自动跑了,只是现在左面的USB插口烧了,正在咨询在中,呵呵

网友:
楼主的情况估计是I/0总线电压调低了的缘故

网友:
先把小红帽禁用,用外接的鼠标试一下?

网友:
触摸板的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做北桥应该不会影响到啊,,,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看看是否软件问题,然后在查硬件。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