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笔记本问题:主板找不到声卡驱动

楼主(2008-03-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修到一块三星主板,该主板找不到声卡驱动,我试着换过声音芯片和南桥,主板没有制程问题,基本电压都,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大家帮忙看下,我该如何下手!在此谢过拉

网友:
哎!太伤心拉,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下啊?是不是我的描叙有误,请大家加以指正。这个扳子声卡找不到主要是我不知道该从那里下 手,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出了问题,再补充一下我还换过BIOS,用的工具都是好的(如硬盘等)。还是请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要确认软件上有没有问题,比如HD总线的声卡在没打HD补丁之前也是找不到的。再检测硬件上的供电、时钟和总线。声卡一般都有两个供电,DVDD和AVDD。AVDD有问题声卡会无输出,DVDD有问题就会找不到声卡。只要检测声卡周边的电容都有供电就没有问题。再测声卡晶振频率有没有问题(HD总线声卡没有单独的晶振)。总线阻抗有没有开短路。

网友:
首先我要感谢你的指点,让我收益非浅。我还想请教一下,声卡是不是存放在 声音芯片里面啊?那我具体该查哪些信号?麻烦你再次赐教!谢谢!

网友:
有点迷糊...是找不到声卡设备还是打不到声卡程序安装啊?如果是找不到驱动,弄声卡和SB干嘛...

网友:
3楼的理论不错啊

网友:
回5楼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向大家说清楚,我在工厂做维修,所以软件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说的问题硬件问题,也就是主板问题,软件我可以自己解决,也就是找不到声卡

网友:
声卡是不是存放在 声音芯片里面啊?声卡有软声卡和硬声卡,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意思。硬声卡才有单独的芯片。

网友:
回8楼的 高手我是当然是指的硬声卡,我所说的主板的问题,也就是硬件问题,我所问的是哪些信号不良会造成声卡找不到,同样是硬件的问题,请高手再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