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城里用来检测硬盘的软件叫什么名字,好像是DOS的

楼主(2008-03-06):
如题,我想求个好用实用的硬盘检测软件
电脑

网友:
硬盘维修大家认可的就是MHDD了。

网友:
张先生推荐的应该用着不错的

网友:
就是MHDD了,主要是用来辅助判断硬盘故障,修盘的功能,只有一丁点

网友:
也有THDD的东西吧!!!!!!!!!!!!!!!!!!!!

网友:
谢谢,我去百度找找看

网友(2009-08-23):
我倒觉得MHDD修复功能不怎么样。只是在显示硬盘的情况时直观一点。
PC3000还不错。

网友:
谁不知道PC3000还不错啊.但是PC3000比较难掌握.

网友(2009-11-17):
是啊PC3000就是难学会,

网友:
PC3000用起来特别麻烦,都是英文的,要是有中文的就好了

网友:
MHDD啊大哥

网友:
MHDD用的人比较多吧,我用的是MHDD

网友:
mhdd是常用的,还有PC3000

网友:
MHDD正版的几W块呀,可好用了,比什么样3000强多了,可是人家不放出来 !

网友:
PC3000是比较难撑握,如果容易那大家都可以修盘了。

网友:
MHDD只是一个测试硬盘的软件 能简单修复点坏道 只有加在PC3000上他的功能更强大 有很多功能 可是PC3000是很贵的 又不好用都是俄罗斯文

网友:
mhdd扫描硬盘不错啊,检测有无坏道就行了,修盘基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