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烧电源

楼主(2008-03-06):
今天发现了个新问题,有个主板坏了,然后换了个好的主板,把所有线都接好了,结果一开机,一阵臭味就出来了,然后把所有的备件一个个拿出来测,电源烧了。后来仔细看,才发现是前置的USB接口断了,而且有两个针碰上周围的地线了,其中一根是数据线,另一根是5V的电源线。5V电源线导致了电源的烧坏。
     大家以后维修要小心了,千万小心前置的USB接口了。

网友:
同意,前置USB接线一定要小心不然就要烧设备

网友:
前面接口,估计是使用者乱插,乱捅,搞坏的,
你的什么电源,怎么没有保护?

网友:
以后大家在插前面USB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你运气好

你算是运气好的,没直接烧你SB就不错了,烧高香吧。

网友:
我觉得是你错了 !以后看来得小心细心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