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上假负载后量得这里的压正常吗?

楼主(2008-03-06):
七彩虹C.NC19 Ver2.0主板上假负载后这里的电压只有0.62V正常吗?

网友:
个人感觉不正常,你有没有示波器,量一下上管G极有没有波型,或是用万用表的HZ档,量一下G极的频率是多少,然后发上来。

一般来说频率应在150-250之间,如果过低,可能是电源没有工作。

网友:
谢谢飞翔老师!暂时还没有示波器呢!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我的万用表上只有2KHZ和20KHZ两档,分别用这两个档,黑笔接地,红笔接上管G极测,数值是个下降过程,稳定后不是显示000就是001.(三个上管都一样)这样测量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