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利浦170C6 按开关键后白屏,怎么解决?

楼主(2008-03-06):
非利浦170C6 按开关键后白屏,有时候关了在开,屏幕会出现线条,跟花屏一样,屏线是OK的,各位大哥们怎么解决?

网友:
关机后白屏,查ONOFF信号和高压板。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清楚,“按开关键后白屏”,那按开关键之前是否一切正常?还有就是按开关键前和按开关键后电源灯有何变化?这一点很重要,你现在的故障可以这样理解:驱动板关机了,高压板依旧在工作。 而这个控制信号就是“菲克斯”版主所提及的“ON/OFF",相当大部分的显示器在"ON/OFF"控制信号与电源指示灯是同步的。

网友:
有24 刷24 没的换 换通用驱动板测试

网友A:
按开关键之前就是白屏,它就没任何图象,有24,但是没有东西刷, 555555555555555

网友:
更换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键之前就是白屏,它就没任何图象,有24,但是没有东西刷, 555555555555555

如果连刷24C这个简单的都做不到,那么还能怎么样修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
如你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故障点的话.可先用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不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
保持白屏状态,给驱动板单独供电测试,ON/OFF信号没有给驱动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