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块电池可以开机,单这一块不能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06):
某天正用着
听到本内部有很大响声,赶快拔电池
电池拔出来了
再插上就开不了机了
但是换个备用电池插上就可以开机
难道电池烧了???

网友:
我刚刚才上来,就看到这贴子,先汗一个

网友:
晕 汗完了。。。。。电池也会烧啊 先量量电压在说啊 看看电压正常不 ??是什么本本啊 ??

网友:
先量接口处有不有电或电压对不对,也有可能是被保护了。

网友:
幸亏没爆炸  电池就约等于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