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经验贴,不足的地方大家批评(ASUS板)

楼主(2008-03-06):
P5GC-MX    NC:945GC  SC:82801GB(ICH7) 客户形容故障为点不亮。我一般的维修步骤不管什么样的故障都是先看。目测后没有发现烧伤撞件,掉件开始测量几个基本量测点的对地阻值。5VSB/3VSB,1.8V_DUAL,VCORE,VCORE对12V4P,12V4P,1.5V,1.05V(一般945以上才有)。(其实我这样算是偷懒的,还有好多应该测量的点都没有测,因为客户说是点不亮所以只测这些)发现没有短路上假负载上电,RST灯常亮。我习惯性的先去量了下VCORE发现没有电压(我把无RST大概归为几类:一种是基本电压不正常导致NC/SC工作不正常无RST;一种是频率不正常导致;还一种是PG信号引起;最后就是RST电路本身)。按照VCORE产生的过程测VTT_CPU正常1.2V,VTT_CPU通过1.5V转出进入CPU座后产生VTT_CPU_OUTR这个信号给电源芯片.这里没有发现问题,继续量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发现VCC的5V不正常.他的VCC通过一个4R3电阻(4.3欧姆)和一个接地电容从5VSB转换而来.量4R3阻值大于200.判断4R3损坏,用镊子将4R3两端相连上电后DEBUG卡跑码。更换解决。

那些换供电管的故障我就不写了,太多了。

网友:
沙发 我顶~~~~~~~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  我都看不打懂  呵呵 但是害要学习楼主的分析精神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一个CPU没有供电的,是华擎915的,就没有楼主那么好的运气了。
也是量电源管理芯片没有供电,供电脚是通过一个100电阻过来的,电阻的阻值变成1000多欧了,换了个一样的,一上电又冒烟了。没办法只有放一边了。

我运气是很好啊 平均每天修20块板(全ASUS)
你那块915可以详细说一说么?一起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是不是945的大家都跟少修?所以没人顶这样的贴??如果是斑竹请删贴以后我也不会在发915以上的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谢谢分享-------

网友:
不是5VSB,应是5VDIMM,或者说是5VDUAL

网友:
功夫都在言语外啊`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有不错的基本功~
可是对我们这些菜菜来说不太看的懂~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不是5VSB,应是5VDIMM,或者说是5VDUAL

老大你是在说什么??

网友:
看了以后一半懂一半不懂,还是要多看看论坛的文章.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要多多积累经验

……

网友:
请告诉我一下电源IC的型号是什么,我要研究一下这个4R3的作用.

网友:
同感同感``
对我们菜鸟级别的来说是不太看得懂`

网友:
8800  8803  他们的VCC一般都是由5VSB通过4R3过来地。像我发的这贴对专修ASUS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不过对不是经常修的人来讲是值得注意的。因为8800损坏可能会引起5VSB短路。如果不把8800考虑进去修来修去也修不好。还有8800的VCC与9605直接相连。9605出现故障也会出现5VSB短路现象的。ASUS 945或以上很多5VSB短路看过这贴就可以直接修出来拉

网友:
楼主在华硕售后干吧
你们都不跑电路吧
那图纸看多好

网友A:
楼主的ASUS 资料不少, 修板子 可以省不少时间, 因为大部分主板原理相似, 难就难在没有图, 不容易找到要的测试点, 其中 POWER OK 的讯号更是难找, 例如 VTT_CPU_OUTR 这个电压, 我也知道新板子 电源IC 受控于这个讯号, 但这个测量点在哪呢 ? 这就得经验跟时间了,不过我倒觉得LZ修这块板子有点走了远路, 一般板子没有CPU VCORE, 首先排除MOS管短后, 再来就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 VCC就是第一个要查的条件, 再来就是Eable讯号. 所以这块板子就算是没有LZ的点位图, 有点维修基础的朋友也应该很快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ASUS 资料不少, 修板子 可以省不少时间, 因为大部分主板原理相似, 难就难在没有图, 不容易找到要的测试点, 其中 POWER OK 的讯号更是难找, 例如 VTT_CPU_OUTR 这个电压, 我也知道新板子 电源IC 受控于这个 ...

朋友,在上电前我已经测量过VCORE VCORE对4P_12V,上电后我发现当RST直接就是去量VTT_CPU其他都是分析过程,VTT_OUT_R这个一般在56ohm电阻上能找到的。不看图也很轻松找到。我上图的目的是因为老大说的那句话。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正确的维修思路对于我们维修人员太重要了!

网友:
强贴,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经验真是丰富啊,望楼主以后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