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 IDE口 换板后仍不认硬盘

楼主(2008-03-06):
客户送来一ST80G IDE接口硬盘。硬盘主板驱动芯片烧了。发来一同样的电路板。换上,接到电脑上结果认不到。求助各个大哥,如果盘体坏了也会任不到硬盘吗?还是我发的电路板有问题?(发来的主板型号和坏的一样)
我是新手。谁能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难说呀,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刚收到的就是坏的。你看看有没接触不良的情况。个人意见,见笑了。

网友:
接触不良应该是没有的,我装了2次都是比较仔细的。
谢谢你的建议。我再看看。

网友:
要把原来盘的ROM换回来,同意楼上的说 法

网友:
很多时候换了板还需要修的,如果只是换板就不认你看看是否有ROM没?如果有先把ROM换回来如果还不认就需要维修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指路.明早捣鼓捣鼓.

网友:
学习了.谢谢指路.态度决学习了.谢谢指路.明早捣鼓捣鼓.定成败

网友:
ST0G的一般都不用换BIOS的

网友:
4 楼说得对 换了板要调原板的ROM 不然是不能识别的  跟IBM差不多 但是IBM可以 通过PC3K来刷ROM\
\

网友:
学习了,也想摆弄呢个迈拓金九80G,它的rom需要换吗?

哎,也不知怎换,如果根本就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