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好,也会烧I/O 郁闷呀

楼主(2008-03-06):
昨天,有一客户送修了一片主板,说在家键盘鼠标接触不好于是带电反复插上键盘鼠标后用了一会再次开机就是点不亮了,开机插上诊断卡,显示ff,换上电源并放电cmos跳线,在开机还是ff,于是就把主板拆下来,(此主板为一杂牌845G蓝色小板).因为是带电插键盘鼠标而点不亮,于是插上假负载,触发后测试了键盘鼠标的vcc 5v 正常,时钟.信号 只有0.67v左右,正常的话应该是5v 左右,然后跑线路它门进入I/O 83627AF-w
于是带换了一个,在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客户取走主板后,本以为没事了.不成想过了二个小时,他又来说还是点不亮.郁闷不可能呀,明明好的呀,于是测试还是老问题,于是又换了同样的I/O,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让他取走.又过了一会,又看到他了,说还是不行于是就问他,他说一插上电源开机,就不行.纳闷.没办法又贴了一块I/O,搞好后没用他的电源,用自己的电源好几个测试都ok,于是就跟他说他的电源有问题,不换的话在不行的话,不帮他修了,他也好说话,卖了一个一百快的电源,上机测试一切ok 到现在也没有来,郁闷电源也会烧i/O ,可是一点味道和温度也没有

网友:
电源烧I\O?学习了

请问楼主你拆客户的电源了没吖,还有他的电源还有没别的什么不对的呢。

网友:
客户他把那个电源拿回去了,如果不拿我就可以拆了,修不好的话也直个7元哈哈

网友:
有这种情况的 我也碰到过,我修过一快INTEL865的拿来 不开机 换了I/O好了,上到他机器上 也能开机但就是不亮  又拆下来也不亮 复位灯常亮的 ,(没想到他电源有问题上去)又换了一个 好了 .上去又坏了 (郁闷)  于是测试了下电源  电源电压高 烧I/O

网友:
经验之谈,多谢楼主了,学习

网友:
不好的电源一定不要用,或者先测各路的输出电压,我有一个主板就是在试的时候被挂了南桥,待机电压8V...

心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