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做一个植球台(铁板烧)

楼主(2008-03-06):
以前经常植球,徒弟用热风枪一直没把握好技巧,效率也低.一气之下做了一个植球台,可以同时植6个芯片,3分钟就植完了.

1  找个报废电源,把里面的电路拆掉.然后把电源的底壳两个边往里折,打4个孔把发热器件固定在底壳上.
2  把K型探头固定在发热器件上.
3  把一个大风扇固定在废电源的上壳上.
4  连接好温控器.设定好温度,OK.

3分钟后植球完毕,风扇通电散热.30妙后植球完毕.植球时是把废电源的上壳盖在下壳上的.
发热板是普通金属发热板(用电烫斗也行),温控器用一般的就行了.整个成本就130元左右.

网友:
楼主能具体点吗?比如设定温度多少度结束?发热用了什么发热器,我看图片上好象是石英管发热器吧?桥是不是放在了一个铁皮上?多拍几个图让大家看看的话更好了!

网友:
温度设200度2到3分钟就够了.发热器件就是金属封装的发热板,不是石英发热管.桥是直接放在发热板上的.我的手机摄像头太差,拍的效果不好.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想效仿的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思路自己去扩展。不一定要来个完全仿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板烧,这外名字很贴切啊,呵呵。
只是桥和金属板的接触能很好吗?可别局部高温把桥烧了。

看了你的东东,我也有个想法,既然这样都行,那放烤箱里是不是也可以呀。

金属面很平,不会造成局部高温,200度的温度怎么烤都烧不了芯片.只要温度控制好完全可以用烤箱,我朋友的电子研究所里的贴片电路板的焊接就是用改装的烤箱(用计算机控制温度),一次可以焊接几十片电路板.
焊接这东西,只要把握好时间和温度,一切都可以变的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适用起来方便不?来个测试报告什么的就好了。图片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可能用到的技术太深了!

看完后还是不是很懂,虽然有点明的,这东西有什么好一点的作用呢?

网友:
太 厉害了。 值得借鉴 。
    哪个 发热铁板  多少钱买的。 啊。

网友:
可惜没那么多BGA要植球的,不然就学楼主去DIY一个了。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制作很实用,不错。有机会按楼主的方法制作一个。

网友:
不错的方法,就类视于放在锡炉上,这个更方便

网友:
这个制作很实用.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值得借鉴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值得借鉴 。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C(2008-11-17):
此方法对中间有小核心突起的芯片估计无效
如845 865系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方法对中间有小核心突起的芯片估计无效
如845 865系北桥^^

只能适合平面的芯片,我一般用850去掉头子吹

网友:
要是中间有玻璃的芯片的,这个办法放不太平的,估计有点难度,还有就是GPU不太行.不过也很好的,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这个办法很不错 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自主开发好样的吗

网友:
对于那种带突起的比如北桥就不好用了
大家商量下怎么改进吧

网友:
我现在是用AT8305风枪在植球,不能一次做好,要再刷次焊膏加热后珠子才能排整齐。试过用数控电炉加厚铝板再加个铁盖子,做GPU的BGA植珠成功率低,珠是植得很好,但芯片坏了。现想用50MM小锡炉试试,再不行就找石英管发热的烤箱改成数控温度来试,我想烤箱温控好肯定能行,就是体积大费电。

网友:
呵呵
有必可也要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面很平,不会造成局部高温,200度的温度怎么烤都烧不了芯片.只要温度控制好完全可以用烤箱,我朋友的电子研究所里的贴片电路板的焊接就是用改装的烤箱(用计算机控制温度),一次可以焊接几十片电路板.
焊接 ...

LZ 200度的温度够用的吗?  人家公司里的回流焊接机好几个加温点  温度一般都设置在230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