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F3 250和NF3 250GB有什么分别啊?

楼主(2008-03-06):
请问NF3 250和NF3 250GB有什么分别啊?二者可以代换吗?

网友:
250GB可代250,反之则不可

250GB是集成千M网卡版本.

网友:
多谢大哥的解答。很快很祥细

网友:
刚刚试过用250GB的代找250测试几小时没有总是

网友(2009-11-02):
250代替250GB仅网卡不一样,应该不会影响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