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09N03可否用15N03代替?

楼主(2008-03-06):
cpu供电场管09N03可否用15N03代替?
能用哪几种型号的场管代替?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AP70T03H 其他的什么可以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是换上开机一会儿,那个场管就冒烟了

网友:
冒烟 打一下上管的S极对地阻值,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可以直接用3055代换

网友:
3055我见到的都是小的,这个09N03是个大的场管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估计功率差异不大,同是N沟道的都能代换吧

网友:
我想只要是功率一样的管都可以代吧, 哦还要电流一样或大点都行。

网友:
我太阳啊,3055上到U供电管上那会出问题的,怎么能在这里忽悠人家呢,BI SI........

网友:
xuexi  xuexi  zai  xuexi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06N03LA带换吧,这个场效应管很容易找到,功耗电流和你的09N03一样是30A,如果发烫很快,说明后面电路有短路,负责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