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报警问题

楼主(2008-03-06):
今天我拿自己的主板来修了.
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好!
所以我想请教下你们,方便的话就帮帮我吧!谢谢了!
我的主板是V星6337 815ET的.
过年前第二个内存插槽就坏了!
过年我回家乡过了,隔了10多天回到这里再次开机的时候一条256内存插在第一插槽
还有一条128的插在第三插槽,开机进到桌面没有多久就自动重启了
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后来我把第一插槽那条256的取了下来!
开机一切正常!
于是我只上内存到第一插槽
不管上多大的内存开机都内存报警!
我觉得是电容的问题,
于是买了几十个电容把电容都换上新的还是报警
我又怀疑是内存槽的问题,
于是又买来新的内存槽换上去
结果还是报警!
弄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结果!
您说不是电容也不是内存槽坏了
那还会是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测试的工具
只有一个万能电子表,一台风枪和一把烙铁
请问我应该怎么修呢?
先谢谢各位帮忙了

网友:
测一下内存槽1的主供电,上拉电压,还有第一槽旁边的排阻

网友:
请问如何测排阻
又如何确定它们是好是坏呢?
谢谢回复了

网友A:
这些排阻用机械万用表量才准,不过我认为还是你的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排阻用机械万用表量才准,不过我认为还是你的北桥坏了....

如果是北桥坏了
那怎么第三个内存槽又可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