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河田电源3.3V输出高达5V,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08-03-06):
如题,其它电压都正常,大家指点一下.
电源

网友:
找3.3v的稳压电路,找到取样电阻测试看坏了没有.

网友:
上面的大哥,这个稳压用的取样电阻是接到哪里的.

网友:
我的取样电阻在输出滤波电容附近的.

网友:
其它电压有一片低的吗

网友:
其它电压是正常的,从有些电路图来看,3.3V和5V是从同一个二次线圈来的,但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3.3V

网友:
没有看见过金河田电源的电路是怎么样的,不过我在九洲阳光修过电源,有想如果3。3V有5V的话,就一定跟5V有关,这个5V 电压一定是来自控制部分的取样电压。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肖特基整流过后要经过一个电感线圈,然后就得到3。3V,如果电感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的。

网友:
会不会是经过两支二极管降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