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45E不开机

楼主(2008-03-06):
我手上有块磐英845E 开不了机 , I/O 晶振 全换 还是不 开 机  也没短路的地方 望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你的电源正吗,你换下电源试下没有,你的主板复位是否正常,你的正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LZ给出的资料太少不好判断啊。不加电吗?I/O什么型号的呀,输出脚信号正常吗?触发脚呢?
一般是查工作条件:开关针上有无供电,电源接口短路,实时晶振起振否,南桥待机电压(楼主的应该是3.3+1.5的吧),开关针到开机芯片是否有元器件损坏,绿线到开机芯片的原件呢?南桥给I/O的控制信号呢?只能知道这些了,不知能帮上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的  复位电压正常 晶振正常 南桥待机电压也OK 没有原件损坏/.我感觉就是触发控制信号走不到I/O 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 ;I/O型号是W83627F-AW   我现在再等有这型号I/O换下试试还不行就 没折了

网友:
在保证你电源的情况下,你要强行加电试一下,再来维修开机电路,如果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你还 要注意南桥有没有3.3VSB,以及开关接针处有没有3.3V 以上的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强开了 ,工作正常也能亮.现在问题就是不开机 我再等I/O换换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