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讲解下复位电路。。。。

楼主(2008-03-06):
谁能帮我讲解下复位电路。。。。最近老是修到全板没复位的主板。 只要是时钟正常 RST针上有电压 我就不知道从那边下手了

网友:
全板无复位的主板,首先就要确定各部分的电压是否正常,

如VCORE,南、北桥的工作电压。以及PWROK和VRMGD是否正常的给到南桥,以及南桥工作的条件是否满足,包括电压。频率等。

网友:
对呀,多数主板CPU主供电不正常就没复位,NQ,BQ供电,复位电路:与复位针相连的门电路、三极管等,还有与灰线相连的这些东西

网友:
PWROK和VRMGD和频率。。能不能讲解一下

PWROK和VRMGD和频率。。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是不是说复电路就是各芯片正不正常的一个测试点,
不正常的关件就是供电和时钟电路了对吗?

网友:
需要跑一下电路

复位是由电源第八脚灰色线产生的,当电源各脚电压产生后,第八脚延后发出,经南桥转换发到各电路中~   可测南桥是否有电压,测灰线经过元器件到南桥的线路,测RESET针到南桥线路!

网友(2010-06-26):
供电电路和时钟电路正常是地,才是复位电路吧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后才有复位的。由南桥发出SRV-RST.   PCI-RST.

网友:
这样说来就有点清楚。

网友A(2017-04-29):
按时序修。得需要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修。得需要看图纸

如果是修主板的话,一般不需要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