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刚买了一个280U,但是说明书不是说得太明白,刷BIOS的顺序是不是先擦除,空检查,写入,效验,加密啊

网友:
有些不需要擦除的吧
:)

网友:
谢谢啊
那么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用编程器啊
老大们出来说说啊呵呵

网友:
买了怎么好的编程器,不可能连说明书都没有,为什么不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呵呵告诉老大你不相信
说明书7-14页没有是重复的15-22页啊呵呵
郁闷中。。。

网友:
找他换,装订错误!

网友:
拿老大我刷BIOS的步骤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晕了
怎么没有人正面回答我这个帖子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