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HDD2.9修复硬盘坏道的方法

楼主(2008-03-06):
在尝试修改硬盘缺陷列表之前,我们还要了解几个硬盘术语: 系统保留区(service area):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主引导记录等重要数据所在的区域,绝大多数硬盘工具都无法查看系统保留区,它记录硬盘的大量参数,设置信息及一些内部控制程序。一般只有硬盘厂家通过特有的程序及指令才能读、修改系统保留区的信息。 保留容量:生产及维修时替换硬盘坏道的需要。 硬盘缺陷列表:P-list永久缺陷列表(又称工厂缺陷列表),是生产中产生的坏道列表;G-list添加性缺陷列表(又称用户缺陷列表),是使用中产生的坏道列表。这两个列表都需要特定的专业软件来查看,相对来说,查看及修改P-list难度更高,基本上只有厂家才能做到。 MHDD2.9的使用: 工作环境在DOS下。需要注重的是,不要将MHDD放在需要检测及修复的硬盘上,另外,MHDD也无法在打开了写保护的软盘、硬盘及光盘上正常工作。 运行MHDD后,MHDD首先同样要检测系统中的所有硬盘并给出连接图示。我们随时可以按“shift+F3”键重新扫描硬盘连接状态。

选择需要处理的硬盘后,就进入了MHDD的主界面。最上面一行为状态行,主要是显示BUSY、WRFT、AMNF、及TONF等硬盘(或硬盘某个扇区)或软件的当前状态。在状态行下面,是当前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等参数。再往下则列出了MHDD的所有可用的命令。 scan命令:用于磁盘表面介质扫描与修复。MHDD将从保留容量中拿出同等容量的扇区来取代新发现的坏扇区,并将坏扇区的物理地址写入G-list表。所以硬盘总容量不会减少。这种修复方式是基于硬件底层的方法。MHDD并不是通过主板的BIOS来控制硬盘,而是直接读取硬盘的所有物理扇区。 运行scan命令后,MHDD首先会报告当前硬盘的型号、串号、固件版本、支持的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运行其它命令同样如此),然后进入scan状态。 在扫描硬盘在前,我们还必须设置扫描配置。主要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建议打开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及 Erase WAITs等选项。设置完成后按“F4”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扫描时,在屏幕的右侧将显示磁盘表面各种状态的数量统计。“?”上面的灰度块表示磁盘表面状态正常,而彩色块表示此处的磁盘有潜在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红色块,则很轻易转化我物理坏道。而“?”以下的状态表示此处的磁盘介质有损坏或有坏道。 aerase命令:可以逐扇区进行清零处理,不过速度会很慢。 rhpa及nhpa命令:可分别显示及恢复硬盘的全部真实的容量。 aam命令:可以切换硬盘的性能及噪音状态,有127级(0~126)状态可供设置,“126”表示最高性能,不过此时硬盘的噪音最大。注重aam命令需要硬盘支持Automatic Acoustic Management技术才可以。 rpm命令:可以检测硬盘转速,不过有些硬盘不支持此命令。 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可以强行为硬盘的一些扇区加上坏扇区标志。 ibme及fujlst命令:可以分别查看IBM 及富士通的硬盘缺陷列表。 pwd、unlock及dispwd命令:可以给硬盘加解锁,这种硬盘加入密码的方式很奇异,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密码。 大多数准专业的软件只能对G-list进行处理,但G-list有容量限制,一般只能写入几百条记录,对多次或大量出现物理坏道的硬盘,修改G-list就难有作为了。而修改P-list则无此限制,但只有硬盘厂家才能处理P-list,不过也有例外,俄罗斯的PC3000硬盘修复软件就可以修改P-list,不过目前它在中国的售价高达13500元人民币。要彻底修好一个盘,不是没有坏道就可以了,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读写速度,在考虑坏的程度,那么如何修了,速度是要考虑伺服能力,坏道要考虑工厂提供的缺陷列表即(P-LIST,G-LIST,T-LIST,X-LIST),所以目标就是两个想办法进入工厂内部低格和进入工厂缺陷列表既S过MART程序,MHDD29我用汇编查看过它可以对FUJITSU,IBM,WD,有内部低格程序,假如是全版的,我想一定好用,不过也没有关系,既然我们知道是少了内部低格程序,就可以用其它软件替代,我不合适在讲了,因为我是*硬盘吃饭的。当一个盘能够执行内部低格这个盘就剩下很小的事了,MHDD29中就打开SMART ON 有朋友问要用SMART AAS打开,这是个自动缺陷隐含开关,假如有些非常破的盘就偏偏打不开这个开关却能执行SMART ON 。 说了半天现在是如何存坏道,在SCAN中有两个命令REMAP和WAIT ,REMAP是将坏道存入G-LIST ,WAIT是只针对IBM的,意思是当IBM的读的速度慢过250MS时,将它做为坏道处理存入G-LIST,X-LIST中,大家千万不要小看WAIT这个命令,这意味着IBM的通病叽叽嘎嘎的声音在这里轻松的过去,MHDD29中其它命令都非常有效解决问题 1、 Aam 显示硬盘参数,调节硬盘噪音,P最大(性能最高),M最小(性能最低)

2、 Aerase 高级擦除,即慢速擦除

3、 Akillfuj 破坏富士通硬盘参数(慎用!)

4、 Bath

5、 Cls 清屏

6、 Cx 可以检验昆腾CX和LCT系列硬盘5247芯片的稳定性!

7、 Dispwd 密码选项

8、 Erase 快速擦除

9、 Fdisk 分区

10、 Ff

11、 FUCkfuj 破坏富士通硬盘参数(慎用!)

12、 Fuj

13、 Fujlst 查看富士通硬盘P-list

14、 Hpa 更改大小,当然,要硬盘支持这种技术,1999年以后的硬盘都支持

15、 I

16、 Ibme IBM Erase IBM硬盘数据清除

17、 Id 显示硬盘信息(大小、版本、性能指标)

18、 Init

19、 Killfuj 破坏富士通硬盘参数(慎用!)

20、 Makebad 坏道制造(难修复、慎用!)

21、 Nhpa

22、 Pciscan

23、 Port 重新选择被操作硬盘

24、 Pwd 密码设定(加密)

25、 Qu

26、 R

27、 Randombad

28、 Rhpa 恢复原盘大小

29、 Rpm

30、 Rx

31、 Scan

32、 Smart 硬盘Smart检查

33、 Stop

34、 Tof

35、 Unlock 硬盘解密

36、 Wait

37、 Wdfmt

38、 Wdfmtold

39、 Wdfmtsa

40、 Wdm

41、 Wdrcp

42、 Wdrd

43、 Wdwcp

44、 Wdwm

45、 Wdwr

46、 Exit 退出

7、PWD、UNLOCK、DISPWD(关于硬盘加密与解锁)

8、RANDOMBAD、MAKEBAD、KILLFUJ、AKILLFUJ、FUCKFUJ(这几条命令非凡危险,建议不要随便使用,因为这几条命令有可能造成你的硬盘报废)

9、IBME、FUJLST(察看IBM、FUJ的P-list)

10、AAM调节硬盘噪音,P最大(性能最高),M最小(性能最低);

11、F4 SCAN时将Erase WAITS打开对IBM硬盘有奇效!

12、CX

13、RHPA不是恢复原盘容量,而是显示硬盘的真实容量,而NHPA才是恢复用的!

14、解密码前一定先用UNLOCK再用DISPWD,否则解不开!

       使用MHDD2.9修复硬坏道的方法:http://www.know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