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哪个示波器合适修主板?

楼主(2008-03-06):
准备上台示波器.现在看好一家有两台这样的,一台是泰可2465  300兆  可以CRT读出电压 周期 不能读出频率,游标可以算出频率,这个价格是2198元 另一台是日本岩崎SS-7810 100MHz    价格是2098.00元  成色都一样都还可以.我想问下朋友们,哪个更合适修板.

网友:
我是推荐SS7810    因为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那好 既然张老和飞翔老大都这么说就选7810了,毕竟原装探头送一根不加钱  .

网友:
刚才坛子里的一个会员在深圳自己去买的7811才1600元 保半年,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泰可2465 应该可以读出频率的,我用的2445,150兆的可以直接读出频率的。我试过测266外频还是可以清楚看到波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10和7811有差别的,还是781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泰克2440,买回来时只有一根探头是P3169,没有地线,怎么调试出波形,麻烦给我讲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买的就是SS-7810用着还可以了。。。。。。。。。

网友C:
没有地线就自己接一条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地线就自己接一条就可以啦

接到你维修用的电源上就行了

网友:
呵呵 看看我也想买一个,等待买的说说感受

网友(2008-11-18):
问下7810和7811带自动测量功能吗

网友D: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为啥推荐100M的岩崎而不是300M的TEK,大家的功能差不多,都是光标直读,而且TEK的牌子更好,相差也只是100元,费解!

难得SS7810真的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为啥推荐100M的岩崎而不是300M的TEK,大家的功能差不多,都是光标直读,而且TEK的牌子更好,相差也只是100元,费解!

难得SS7810真的这么好?!

推荐当然是自己用过的东西了,没有使用经验怎么好推荐? 也没有什么好费解的.

如果让我来说的话,肯定是买新的.新的东西完整,保修至少三年没有问题.目前普源的数字示波器价格也不是很贵,体积还很小,重量只有2.3公斤..

网友:
还不如买新的
专门去深圳花了几天时间选示波器,选来选去最后决定买个新的,这二手的实在不好选,如果是淘宝上看着图片和那个介绍很容易就会有购买的冲动,但是把这东西放到你面前来选的时候你就不会买了。

网友:
也要买一个

网友:
我用2645B不着400M的,不错。300M的2645价钱不错。

网友:
7810和7811到底区别在哪不太清楚

新的SS-7811售价比新的SS-7810贵3000多

选SS-78XX系列是看中它的面板布局合理和操作方便.游标读出更直观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