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B液晶显示器屏幕变成了四个小屏

楼主(2008-03-06):
我的一台联想LXB-L17B液晶显示器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了四个独立的小屏,竖向中间是一条四公分左右宽的黑屏,横向中间是一条一公分左右高的黑屏,开机时四个小屏的画面是相同的。这是什么故障?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首查屏线与屏.

一般用通用主控板代之,就知道是不是屏的事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见的比较少```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关于到MCU之类```<个人意见>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看看,这个故障确实少见得很,驱动板的问题了,可以试刷24C数据和MCU程序试试。

网友:
你换个主机试一下.

网友:
路过   学习了!今后向大家请教

网友:
楼主修好机子没有?故障少见,我们都好想知道结果~~~~~~~~~~

网友(2008-09-12):
我刚见过一台海尔的显示器,也是四个小屏,不过原先是屏上抖动动波纹,我将屏线接口重焊,之后就出现这个样子,经排除,跟驱动板和MCU无关,屏线有关,液晶上的板有关,不知道如何解决,正在研究中啊!

网友:
我也没见过,不过,应该跟主板有关系,或写个MCU试试,能显,屏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