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星p35 neo主板

楼主(2008-03-06):
V星P35系列芯片组的主板好像都有这类似的问题(新主板):开机风扇转一小会(测试卡显D1 D2)就断电,然后在正常启动,每次断电后再开机就有此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先排除电源,主板是可能是电源IC坏 :)

网友:
个人感觉是正常的~!!!!!!!!!很多板都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给朋友装新主机也这样,如果关机不断电再开没事,断电就要启一下自关再启

网友:
你用这好主板,上的什么CPU?是不是和U有关还是和电源呢?

网友:
是正常现象,华硕的一些主板也有这样的情况,我问过厂家说这这样的

网友:
不是电源或其它配件的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而且好像V星P35都这样,我只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都是新主板,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启动的.  ASUS也有些这样的板子.........貌似是启动前的保护措施..

网友:
应该是起到保护的作用的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啊????????

网友:
这个有说明的吧,原MSI上有的,应该不正常,不过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后就变正常了!
http://bbs.msi-china.com.cn/view ... &extra=page%3D1

网友:
华硕的很多板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这是我们公司的,这是正常的,这是通电内在自检。
7345那种双风火轮的散热片的就会这样。

网友:
只要在正常可以在启动就没有问题,有的设计是这样

网友:
超频后的二次重新启动的现象,正常的!你可以上网查验一下!

网友:
转ZOL
于P35开机多次重启的问题初步说明
P35 Neo2-FR主板开机“重启”的解决办法
现在很多用户反映,使用P35 Neo2-FR主板每天第一次开机时,电脑先上电,然后电源断掉,大约3-5秒之后再自动上电开机的情况。用户认为是主板故障、BIOS问题。其实这是Intel芯片组设计的原因。

一、根源在Intel芯片组
这种加电开机BIOS开始自检时自动断电再次加电启动的现象,是Intel芯片组的一种复位启动模式。Intel把它叫做Full Reset(全复位)。
Intel芯片组复位模式有2种:全复位(Full Reset)和热复位(Warm Reset)。全复位时RST#(复位信号)和PWROK(电源OK信号)都是P35 Neo2-FR主板开机“重启”的解决办法
现在很多用户反映,使用P35 Neo2-FR主板每天第一次开机时,电脑先上电,然后电源断掉,大约3-5秒之后再自动上电开机的情况。用户认为是主板故障、BIOS问题。其实这是Intel芯片组设计的原因。

一、根源在Intel芯片组
这种加电开机BIOS开始自检时自动断电再次加电启动的现象,是Intel芯片组的一种复位启动模式。Intel把它叫做Full Reset(全复位)。
Intel芯片组复位模式有2种:全复位(Full Reset)和热复位(Warm Reset)。全复位时RST#(复位信号)和PWROK(电源OK信号)都是低电平,电源OK信号变为低电平就意味着关闭电源供应器,就是我们看到的断电关机。热复位仅仅是RST#(复位信号)变为低电平,PWROK(电源OK信号)保持高电平,电源供应器继续为主板供电,我们平时按Reset开关重新启动就是热复位。
全复位就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由BIOS向南桥(ICH)里面的复位控制寄存器(RST_CNT)的写入Full Reset信息,系统就会把PWROK(电源OK信号)降低3-5秒,这个信号就会使电源供应器断电3-5秒,然后再自动加电。
Intel的全复位(Full Reset)是为保护CPU超频而设计的。保护机制就是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时先把BIOS里面的FSB设置值写入北桥的FSB寄存器。然后启动全复位侦测北桥FSB寄存器的FSB设置,如果设置的FSB与CPU的不一致,内存分频与内存条的不一致,就要反复几次全复位,直到CPU可以在北桥设置的FSB下正常运行,内存条可以通过FSB的分频设置才正式开机。如果不行就会自动调整FSB或FSB分频,直到可以使CPU和内存正常工作才正式开机。如果北桥FSB的设置与CPU的一至,FSB分频与内存条的一至就全复位一次。
如果关机后,不断开AC电源,北桥FSB寄存器还保存着前一次的FSB值,不需要通过全复位侦测,也就不会有断电重起。
P35 Neo2-FR主板采用2条PCIE显卡插槽设计,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都要侦测第2个PCIE显卡槽是否有显卡插入。侦测第2个PCIE显卡槽也要用全复位,所以也会引起开机断电重起。
另外,第一次装机加电开机,清CMOS,更换硬件时都可能出现全复位。因为要重新侦测硬件。
    全复位就是通过断电清除前一次写入北桥FSB、PCIE寄存器的值,重新写入新的值。
低电平,电源OK信号变为低电平就意味着关闭电源供应器,就是我们看到的断电关机。热复位仅仅是RST#(复位信号)变为低电平,PWROK(电源OK信号)保持高电平,电源供应器继续为主板供电,我们平时按Reset开关重新启动就是热复位。
全复位就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由BIOS向南桥(ICH)里面的复位控制寄存器(RST_CNT)的写入Full Reset信息,系统就会把PWROK(电源OK信号)降低3-5秒,这个信号就会使电源供应器断电3-5秒,然后再自动加电。
Intel的全复位(Full Reset)是为保护CPU超频而设计的。保护机制就是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时先把BIOS里面的FSB设置值写入北桥的FSB寄存器。然后启动全复位侦测北桥FSB寄存器的FSB设置,如果设置的FSB与CPU的不一致,内存分频与内存条的不一致,就要反复几次全复位,直到CPU可以在北桥设置的FSB下正常运行,内存条可以通过FSB的分频设置才正式开机。如果不行就会自动调整FSB或FSB分频,直到可以使CPU和内存正常工作才正式开机。如果北桥FSB的设置与CPU的一至,FSB分频与内存条的一至就全复位一次。
如果关机后,不断开AC电源,北桥FSB寄存器还保存着前一次的FSB值,不需要通过全复位侦测,也就不会有断电重起。
P35 Neo2-FR主板采用2条PCIE显卡插槽设计,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都要侦测第2个PCIE显卡槽是否有显卡插入。侦测第2个PCIE显卡槽也要用全复位,所以也会引起开机断电重起。
另外,第一次装机加电开机,清CMOS,更换硬件时都可能出现全复位。因为要重新侦测硬件。
    全复位就是通过断电清除前一次写入北桥FSB、PCIE寄存器的值,重新写入新的值。
二、是否影响硬盘寿命
用户对全复位现象的关注重点是对硬件使用寿命有没有影响。了解硬盘工作原理的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担心的。硬盘在加电时,5毫秒左右就达到最高转速,磁头移动到0道读取硬盘信息保存在寄存器,然后归位到着陆区。由于盘片的高速旋转,气流的浮力使磁头悬浮在盘片上面。此时断电对硬盘没有任何损伤。再次加电,硬盘的启动过程依然如此。只有BIOS自检完成,启动硬盘里面安装的操作系统时硬盘才开始工作。磁头在着陆区时,多次加电/断电,对硬盘没有影响。
硬盘出现坏道的主要原因是劣质电源。电源规范要求在AC突然掉电时,+5V输出不能立即丢失,要维持500毫秒。这500毫秒是BIOS关闭硬盘磁头归位的机会。劣质电源很少能维持500毫秒。如果AC掉电时磁头正在读写硬盘,+5V没有500毫秒延迟,磁头来不及归位,落在盘片的读写区就会出现坏道。据我的经验,如果硬盘在一年内出现坏道,在更换硬盘的同时最好也要更换品质好的电源。

三、P35 Neo2-FR主板避免全复位现象的办法
全复位不会影响硬盘以及其他硬件的使用寿命,但总让用户感到不是很舒服。希望尽量避免全复位。V星在设计P35主板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针对P35 Neo2-FR主板来说可以采取下面两种措施。
1、用硬跳线设置FSB
P35 Neo2-FR主板设计的“硬跳线”就是用来避免全复位的。不喜欢全复位的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跳线来避免开机断电重起现象。
P35 Neo2-FR(1.7版BIOS):
①、JB1和JB2都在1-2位置应该是系统自动识别CPU FSB。
②、266MHz的跳线位置是JB1 2-3/JB2 1-2,333MHz的跳线位置是JB1 2-3/JB2 2-3。
硬跳线就是把FSB锁定在一定的标准的频率上,开机时不通过BIOS直接写入北桥的FSB寄存器,不再通过全复位侦测FSB,从而避免了开机断电重起现象。
硬跳线的作用一是可以通过硬件设置FSB,使之与CPU的FSB相对应,266对应的是1066FSB的CPU,333对应的是1333的CPU。如果你的CPUFSB是1333的(如E6750),把跳线设定在333。如果是1066的(如E6300),可以把跳线设在266位置。如果用FSB800的CPU(如E2140),也不要把跳线设在Auto(200),最好跳在266或333(依据CPU的超频体质)。
硬跳线可以用来超频,比如使用FSB800的E2140,可以把跳线设在266或333(依据CPU的超频体质)超频。FSB1066的CPU可以设在333。
硬跳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自动设置FSB对内存的分频,让内存工作在默认的频率,并锁定,这样可以避免调整内存频率导致的全复位。一般的BIOS软超频提升FSB就会使内存的频率同步上升,需要改变FSB和内存的分频比。全复位就难免出现了。
2、把第2个PCIE设置为4X
P35 Neo2-FR(1.7版BIOS)采取双PCIE显卡槽设计,第2个显卡槽支持PCIE4X/2X。BIOS默认设置为AUTO,开机要自动侦测第2个显卡槽是否有设备,是4X还是2X。这样关机后断开AC电源,再次接通AC电源开机时会出现全复位现象。在利用硬跳线锁定FSB的情况下,把第2个PCIE设置为4X,关机断AC再开机肯定不会出现全复位现象。
上述的2种措施一定要同时采用,基本上可以避免出现全复位。

http://group.zol.com.cn/15/5_1422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