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speedstep死机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买了一个二手富士通笔记本,CPU是图拉丁1.2G,内存512M。如果在bios里面把speedstep关掉,CPU运行在797mhz,一切都正常,CPU风扇也会自动转或者停(我的意思是CPU风扇和热传感器应该是好的)。
但如果在bios里面把speedstep打开,用电源时CPU工作在1.2g,系统一会儿就死机了,有时候甚至连xp都进不了,而且死机的时候风扇也没转。这是什么问题呢?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如果你的机器需要降频来工作的话,显然硬件方面是有问题的,我分析的话应该有2个问题值得去查一下:
1:电源隔离部分
2:CPU核心供电电压(在用适配器时测试,COMS默认值)
如没有结果,建议替换一下CPU试一下,下面有段转载的文章,也许对你有些启发

什么是Intel Speedstep 技术(转)

Speed Step是Intel CPU使用的一项技术,在移动Pentium-3 600Mhz之后的移动版Pentium处理器中,Intel加入了一个通过降低CPU运行主频来达到降低功耗的技术——SpeedStep。(移动Pentium M处理器中,Intel重新设计了这个技术,被称之为“增强型SpeedStep”)它可以让处理器在两种工作模式之间随意地切换,这两种模式即交流电状态时的最高性能模式(Maximum Performance Mode)和电池状态时的电池优化模式(Battery Optimized Mode)。所谓最高性能模式是指当笔记本电脑与交流电源连接时,可提供与台式机近似的性能;而电池优化模式是指当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时,会让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发挥与其电池使用时间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如使用SpeedStep技术的650MHz和600MHz的处理器,当它们以最高性能模式运行时,可以分别提供650MHz和 600MHz的工作频率,而以电池优化模式运行时,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则是500MHz。

移动型PentiumⅢ或Pentium4芯片都采用了自动调节动态频率和电压开关的SpeedStep技术,这使得它们可以在较高的工作频率和电池能量最优化之间进行切换。笔记本电脑系统的BIOS是通过CPU注册ID签条得知CPU具有SpeedStep功能的,在确定笔记本电脑是否正在采用交流电源供电后,BIOS和ASIC将向CPU发出指令,并使其运行在相应的模式下,所有这一切将在500µm内完成。

实际上,对于用户来说,如果不是系统平台上加载的新图表,SpeedStep技术几乎是不可见的。但是在后台,SpeedStep技术的确担负起了在更高的运行速度和更长的电池使用时间之间寻求平衡的责任。为了使用户能够了解到当前的工作状态,Intel公司在系统平台中设置了旗状的图标来表明操作方式。在没有特别指定的情况下,除非使用电池供电,SpeedStep系统默认采用非省电工作模式。如果想要自定义设置,用户可以从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电源管理项目中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
同楼上,我不理解的是楼主为什么关掉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