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两个故障

楼主(2008-03-06):
1。845主板插上电源反复自动开机,关机。
2。INTEL原装板不插检测卡不亮。一定要插卡屏幕才显示。
3。主板插4X显卡可以亮一切正常,插AGP8X显卡不亮。(华硕845的板客户说以前用的就是8X显卡)求助ING
小弟先谢了

网友:
小弟糊涂了应该是三个问题

网友: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你应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再就是刷个BIOS看下。

网友:
1。845主板插上电源反复自动开机,关机。
2。INTEL原装板不插检测卡不亮。一定要插卡屏幕才显示。
3。主板插4X显卡可以亮一切正常,插AGP8X显卡不亮。(华硕845的板客户说以前用的就是8X显卡)求助ING
小弟先谢了

1:是开机立即就断电,还是出现过某种代码才断电??
2:检查一下PCI槽子有没有倒针的
3:有一个识别脚,切换AGP供电的,具体是哪个忘了.不过查8X显卡点不两的时候,首先你要确定AGP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