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疑难

楼主(2008-03-06):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台机器.370架构,INTEL的,所有电压正常,代码跑Ob,不知道如何下手?我觉得这板子是不是挑内存呀,各位有何见解...好久不碰370了,郁闷...手头又没有SD内存条...

网友:
可以先把顯示卡和記憶體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一擦,通常0b~0d我都是這樣處理的.給您參考參考

网友:
我手里有好几个现卡,换过,没用....

网友:
亮机代码不亮机,如果有PCI接口的显卡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怎么想,是亮机代码,手头没有PCI接口的显卡..请问如过换上PCI接口的显卡能点亮,而VGA的不能点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VGA槽啦 :D :D :D :D :D :D

网友:
这个,我来学习学习,我觉得2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
用橡皮擦擦看吧

网友:
到底是一开机就OB还是走一段数码才到OB?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呀,问题是他就是亮叫人郁闷,你们维修是用阻值卡打的还是在板子上直接打?我修怎么久板都不打阻值,以前学的时候老师说阻值卡不准确....

网友:
这问题常有,是金手指接触问题,察新了再试吧。

网友:
查AGP显卡接口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