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电路信号中带的下划线“_”是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6):
如:PCI_RST#、PM_PWRBIN#、H_PWRGD等等。我只想知道“_”是表示什么意思?请老师们指点!
信号

网友:
两个缩写之间的分隔符。

网友:
PCI_RST我通常是看成從PCI攫取來當成下一級的RST-pin
下面有intel I/O 80303的晶片pdf,裡面也有提一下,希望對大大有幫助
http://download.intel.com/design/iio/papers/27339102.pdf
順便提一下,有人願意幫我匯款到大陸了喔..加油啦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分隔符啊,但它韵含着两个缩写之间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