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0 电池认不到

楼主(2008-03-06):
充电指示灯不亮,在在系统电源选项里面电池项为 不存在   请问各位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电池换过乐    是好的      在关机状态下   有0.2A的电流

网友:
电池检不到先查查电池接口的SM总线阻抗有没有问题。这是电池跟EC之间的通讯通道。一般电池的正极电压会通过两个分压电阻,分出一个电压通知EC。EC就知道机器上已经装了电池。查查这个电压。另外EC本身有问题也会找不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