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ip6302的PG脚加个3.3V会怎么样?

楼主(2008-03-06):
杂版845P主板 无CPU主供电 主控电源IC HIP6302 驱动IC两个HIP6601  HIP6302 vid识别正常 3脚(vid2)有3.3V电压  16脚VCC有5V供电 8脚FS脚有1.25V 但是无PG电压 假负载上无VID电压(不知道这个VID是不是传说中的VCC_VID?)
HIP6302+HIP6601都换过(确定是好的) MOS和主供电电容全部都换了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我想把hip6302的PG脚撬起来 然后引个3.3V过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欢迎讨论。。。。。

哪位英文好的把下面这个说明给翻译下 最好通俗点。。。
谢谢啦

网友:
郁闷啊 不知道怎么了 这块板子修不好 别的板子都不愿意去修 期待高人的出现。。。

网友:
请问一下.这块芯片在你的主板上,第8脚接的那个电阻是多少欧?
你现在开机后风扇转吗?

网友:
现在开机风扇转 那个电阻是标着154 应该是150K欧吧?

网友:
伤心啊 没人回复 。。。
不如明天去加个3.3V上去 管他怎么样呢。。。
大不了废块板子。。。

网友:
这个板你不用修了啦,加电压有什么用?单单是一个电压问题吗?这么简单吗?
这板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不去想不去找吧,好好的板你换一个电容就这样了,不关IC的事的.

网友A:
不行
这个脚是HIP6302的输出脚.应该是VCORE正常时的一个输出信号

它不正常就代表PWM电路没有输出或者输出不正常

1脚到5脚的电压是多少你量过没有,光量3脚并不能说明VID信号正确

还有就是8脚电压1.25V感觉有点偏低,将8脚外的接地电容取下来,看电压是多少;仔细跑一下8脚有没有接一个三极管或者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这个脚是HIP6302的输出脚.应该是VCORE正常时的一个输出信号

它不正常就代表PWM电路没有输出或者输出不正常

1脚到5脚的电压是多少你量过没有,光量3脚并不能说明VID信号正确

还有就是8脚电压1.2 ...

1、2、4、5都是0V
8脚是通过一个154电阻接地的。。

网友:
请楼主看一下开机后北桥的供电正常吗?这种现象上次我遇到过,北桥的2.5V短路了,CPU也会没有主供电!

网友(2010-04-10):
加得去没什么用我都试过了没用的  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PG信号不是单纯的电压问题的!这个没遇到过!要看下图纸看看PG的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