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45板载High Definition Audio声卡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06):
本人近期安装了一批电脑,有技嘉945GCM-S2L/S2C系列,DELL C521和华硕P5GC-MX/133等4种,共同的特点是驱动不容易安装,现总结如下:
1、High Definition Audio声卡驱动都不支持最新的WinXP SP3补丁系统(特别是技嘉的板子)。只能先在SP2中安装好后,再升级到SP3(但我还没这样试过

2、华硕P5GC-MX/133主板安装前必须:
        1)先在主板中将“Front Panel Support Type”设为“AC97";
        2)装好系统后先装声卡驱动,且在安装过程中出现发现新硬件窗口时,不要做任何事,等驱动安装完后,该窗口自动消失,即可。

3、Dell C521的板子在安装驱动过程中会出现”后面板上粉红色接口是否接麦克风“的提示,请一定选是,否则会出现麦克风不能在SKYPE等软件中使用;
    另外,Dell声卡驱动放在启动项中的组件一定不能禁用或关闭,也会导致麦克风不能在SKYPE等软件中使用的情况。

希望以上经验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我也安装了,直接就搞定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啊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板子啊,大家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