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03-06):
如题.这是本论坛下载的U盘电路.FB开头的不知道什么元件,请说明一下.
U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实物什么样的.不用有影响吗?用的话要什么参数的?谢谢了.

网友:
贴片,可能象电阻

网友:
像磁环电感器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网友:
不用的话电路就开路了,你说有影响吗?~~

网友:
可能是0欧姆的电阻,也可能是电感,也可能是直接用锡来连上的。

网友:
FB准确的意思是"铁氧体磁珠"
B代表BEAD,就是磁珠
F的英文我忘了,是FIR????之类的.

网友:
同意楼上,FB(Ferrite Bead) 一般表示磁珠
大部分样子像表贴电容,不过一般是黑色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器!!
同意8楼的解释

网友:
是电感。如果是电阻有不标阻值的吗?相信我。

网友:
没有见过哪个U盘有磁珠的,有个贴片电感就不错了,多数是电路板上直接连线过去的

网友:
是电感器,起滤波作用(LC滤波器)........

网友:
看这个标法应该是保险管,你可以再看一下别的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外面套磁环的电感,如高档显卡上常见标FB贴片式电感,低档显卡就是直通的了。另外FB在一般家电中是保险之意,如保险电阻之类也用的FB符号,好象不太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