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4260

楼主(2008-03-06):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光驱和硬盘会动,CPU风扇不转,测试主板开机后几个电解电容电压有这几个:14.68V,1.25V,0.16V,3.31V,5.03V,现在怀疑0.16V组有问题,有待进一步检查.

网友:
0.16V就是没有电压~~~~~~~~~~~~~~~~~~~~~~~

网友:
99FZ2951是控制0.16V的吗?

MAX1710电源控制芯片
另有99FZ2951是8脚的有3块,不只可否和LP2951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