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865芯片的主板,加电后,诊断卡显示 c0 ,无变化

楼主(2008-03-06):
一台865芯片的主板,主板换过电容,用过一段时间后死机,加电后,诊断卡显示 c0 ,无变化,请教各位大人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直接走C0的话代表U没跑起来,压下座子试下~~~~~~~~

网友:
是的,座子空焊的可能性最大了,还有就是BIOS资料

网友:
在cpu背面看了一下居然有人把两个引脚连在了一起,用烙铁化锡后根本去不掉中间那块,原来是一个金属细丝短接在了两脚间,现在去掉了,可是问题来了,跑码FF,怎么办啊

网友:
啊?是那两个脚连在一起?连起来是正常的,去掉就不行的.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主板跑CO就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座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好了,昨天修快板子就是跑C0!

网友:
请问:BIOS全焊在上面的,没法摘也能刷吗?

网友A:
多是CPU问题,CPU没工作,CPU有没发热?

网友:
焊在上面可以焊下来
怕费事的话
可以找个座子焊上去
这样刷不对的话就不用在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是CPU问题,CPU没工作,CPU有没发热?

热,不用散热器一会就可以烧开水了,背桥也热,南桥也微热,cpu1.78V 内存3.4V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希望楼主要及时公布结果啊!

网友:
大侠啊!如何刷BIOS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