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针关机自动上电

楼主(2008-03-06):
型号 6P5GV/ML   I/O 8712F
故障为  正常开机后短接POWER关机又会自动上点  76PIN 接 ATX16针  75PIN 接POWER  . 71  72    直接进到SB. 发现I/O 76PIN 一直都是高低高低的跳变. 请问是I/O 坏了还是SB有问题呢?   注:南桥做过BGA

网友:
先换IO吧,几分钟搞定~~呵呵~~~~~~~~~~~~~

网友:
我明天试试  多谢指教